hp一体机大短

楼主(2017-08-17):
同行机    来时上电5a   很明显的大短路     报价100等通知修不修         人走了     就拆吧     电感打一遍  没问题       上管d级000   明显19v短路   飞线烧吧      显卡点容炸了(电容中间有道白印)     拔掉  上电ok

网友A:
100也太低了吧。。。。。。。。。。。。。。。。。。。。

网友B:
不开机才报一百,也这太少了吧,以后还怎么做

网友:
一体机和笔记本是不是可以报高点,大家台式机主板一般报同行是多少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0也太低了吧。。。。。。。。。。。。。。。。。。。。

我们这  同行就是这个价1111111111111

网友:
我这里更低:kuqi:,你这价格我这里都可以吃上肉了,目前这里的水平,只能喝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才报一百,也这太少了吧,以后还怎么做

有些问题 同行报道100 也不低

网友:
哎 比我们这里还高一点 我们这里这样的一般是80块  粥都喝不上 啊   哈哈

网友:
电脑现在喝汤本来就很难啊,不过100有点地

网友:
我们现在同行这种机子都收80了,同业恶性竞争哦

网友:
大短路一般都是电容爆或者MOS管爆

网友:
同行价   100  不能算低的了  中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  同行就是这个价1111111111111

哎  咋混了嘛  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