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50c报警维修

楼主(2017-08-17):
今天修到一台E450C 八声报警,无显示,裸板测试 依然无显示。 宝上买了个程序刷机 秒亮,  安装好后 故障依旧, 不插触摸板就OK了, 最后判定是bios和触摸板的问题。同时坏两个东西 不好遇到啊。记住了 这个bios是原厂bios刷后没有序列号,但是不影响不报错。秒亮的,再补充下 amd的显卡 单面2显存总共4显存。

网友:
BIOS?什么BIOS ??  搞到头来还是 触摸板报废了???

网友:
触摸板坏了会不显示?这机器真是奇葩

网友A:
应该是触摸板的问题吧。呵呵。这个触摸板出了问题很容易短路的。 遇见过几次。

网友:
BIOS发出来啊

网友:
序列号可以自己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触摸板的问题吧。呵呵。这个触摸板出了问题很容易短路的。 遇见过几次。

一样我也遇到过是触摸板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