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P 进水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8-17):
板号 KL3E
机子是进水的   查PU2条件都满足   后面打值无短路  所以直接调来芯片   换上后还是不行   认真的看了下  发现pu16 pu17 pu18  芯片;里面有进水痕迹  这种芯片特别的很   以前修IBM也有类似的  吹一下子就坏   不敢动   有没人  换过这种样子的芯片

网友:
这个玻璃芯片 ,淘宝买的几个都是报废的假货,我鈤。。 后来我从烂主板拆了一个就好。。 下面的息珠 够呛。 我自己直球 搞了老半天才好。。 温度不能太高,你要掌握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这个芯片。。先检查下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具备 再动手 干芯片。。。

网友:
这是BGA封装的吧,碰见这种也是很棘手的事,一般枪法好换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就是玻璃管子,某宝上卖的基本上都是拆机坏的,如果有料板就拆几个试试看

网友:
这个真的要技术了,温度控制不好,直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