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进系统插上电源屏暗

楼主(2017-08-17):
进系统插上电源就屏暗,按下开关休眠,然后唤醒又可以亮
能充电,单用电池或者电源都是正常的

没有图纸,只能找芯片相关资料,LID是正常的,AC_IN也没问题,但是发现出现屏暗的时候,量一下开关接口第六脚的阻抗(也就跟把它接一下地查不到)时,屏幕正常了,有时候又暗下去,有时候不暗。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厉害特,这种我也遇到过没解决,同求大神。

网友A:
暗屏时,测一下屏接口背光开启,亮度调节,看是哪一个变成低电平了,想快速搞定,可以改一下电路

网友B:
 懒得折腾哦,又收不到几块钱,,一柴刀 把 亮度调节 砍断了,飞一个 3V过去,老子看他还会暗屏啊???。。。

网友C:
不稳定就改咯,从屏供电拉个3.3V

网友D:
你这个是不是系统问题?电源选项里面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时,测一下屏接口背光开启,亮度调节,看是哪一个变成低电平了,想快速搞定,可以改一下电路

没有图纸,不知道那个是背光开启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不是系统问题?电源选项里面亮度调节。

不是系统问题,系统装过了,换硬盘装也试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稳定就改咯,从屏供电拉个3.3V

我也想改啊,可是不知道哪个是背光开启脚啊

网友:
没有原理图就不好改电路了,要不一个个脚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
遇到过有驱动问题的,也有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液晶屏接口从右往左数第5,6两脚短接一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改啊,可是不知道哪个是背光开启脚啊

14.0普屏找下破屏,有些破屏上有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懒得折腾哦,又收不到几块钱,,一柴刀 把 亮度调节 砍断了,飞一个 3V过去,老子看他还会暗屏啊? ...

彪悍的回复无需解释

网友:
这个师傅教过我,直接拉个3.3V的供电,贼问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同样的的问题弄了好几天。最后放弃直接告诉客户换额

网友:
测一下背光开启 看屏上面看的出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行了!!太认真的话你就输了!!!

网友:
LID正常 在屏暗的时候 查下亮度调节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