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 70 短路

楼主(2017-08-17):
联想g50 70 短路 电容短路 如图
联想

网友:
CPU 旁边 那个电容????????????????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只是上个图谁知道哪里呢

网友:
我表示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学到

网友:
虽然问题简单,但你也发出来啦,虽然你分享出来了但你没说明白到底是想说个什么,又不是通病,又不说过程,

网友:
没看到所谓短路的电容,是大短还是什么?发了几张图,没找到楼主说的短路的那个电容.......

网友:
图片有了 但是没有看到是哪里的电容短路

网友:
说想干什么啊 断了先看那个19v电容有变色的 实在找不到就烧机

网友:
对地短到0的话 电容可能性大 如果没短到0 建议看看与那个电感通

网友:
个人感觉 什 么也没学到
.....

网友:
应该在加几个字啊 用红圈给短路的电容标出来

网友:
没看到所谓短路的电容,是大短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烧EC就是烧桥!!!!!!!!!!!

网友:
没看到啊 不够详细 有时间在补一张图啊

网友:
看出来了 cpu上边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没看清楚是哪,最好标记上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楼主可以啊,有赚了不少啊,楼主一加餐了

网友:
修了几台了,有时候会连隔离管一起烧。

网友:
你能说下电容短路造成了什么故障吗?还有表示没搞清楚你说的是那个电容

网友:
请问这算是发帖吗?搞个标题,上传几张图片就可以了?原来发帖这么容易的啊?

网友:
表示没有看到哪个电容 简单的问题加个红圈就行了

网友:
CPU电容吗。。。。。。。。。。。。。。。。

网友:
是不是CPU背面的电容吗? 又不说清楚?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