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显示器 开机黑屏

楼主(2017-08-17):
型号 :HKC S819
故障现象 :开机指示灯蓝色 闪烁 黑屏

拆机发现 原来修过 改的独立高压板
测试电源板 5v 12v 输出正常

网友A:
看下屏供电,和电源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短路,没有还是直接换驱动板吧,也不贵,有那时间折腾,还不如弄下别的机子

网友B:
试点下灯管有没有问题,量下开启信号有无3.3v

网友C:
直接把12V 5V滤波电容去掉························

网友D:
惠科的坏高压部分,是通病,其他地方坏的少,估计这次还是高压板又坏了。

网友E:
小儿科!插2组好灯管一试不就知道谁的毛病了!

网友F:
应该还是高压板或者是灯管方面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下屏供电,和电源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短路,没有还是直接换驱动板吧,也不贵,有那时间折腾,还不如弄下别的 ...

电源 板测试过了 没问题
和客户说好了 修下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点下灯管有没有问题,量下开启信号有无3.3v

没有通用高压板
用长城的四灯电源高压一体板
挑线到驱动板

加电开机 可以看见 无信号闪过后 黑屏
再次开机 可以看见HKC logo闪过后 黑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12V 5V滤波电容去掉························

12v 5v 滤波电容
去掉 是为了 验证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惠科的坏高压部分,是通病,其他地方坏的少,估计这次还是高压板又坏了。

给高压板 拆下来 焊接在好的 AOC显示器上边
黑屏
估计现在问题 是灯管和高压板 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儿科!插2组好灯管一试不就知道谁的毛病了!

就是说还是用 原机的高压板
插两组灯管
请教下 是上下各一组吗
这样不是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是高压板或者是灯管方面的问题

拆下独立高压板

该到改的 AOC19 显示器 电源板
开机黑屏
是不是 灯管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2v 5v 滤波电容
去掉 是为了 验证什么吗

是为了验证12V5v电容是否失效了,带不动负载。

网友I:
蓝灯闪正常的  说明没信号输入 不显示的话说明高压 灯管部分的问题

网友F:
应该就是灯管问题了,你可以使用好用的高压板再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为了验证12V5v电容是否失效了,带不动负载。

电源板 按换好的 显示器上边的
把高压板接好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蓝灯闪正常的  说明没信号输入 不显示的话说明高压 灯管部分的问题

是的 估计就是高压 和灯管的问题
看来不好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就是灯管问题了,你可以使用好用的高压板再点一下

请教下
其他的好的显示器的 四灯电源高压一体板
能不能 点这个显示器的 灯管 测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 板测试过了 没问题
和客户说好了 修下看看的

灯管用点灯器测试下 有问题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
其他的好的显示器的 四灯电源高压一体板
能不能 点这个显示器的 灯管 测试下看看

可以的,需要和驱动板链接,难道你没通用驱动板?

网友J:
我猜,上家修的时候,就没找到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灯管,结果上家换了高压板。现在是灯管与高压都坏了。正经点,楼主用点灯器点下灯管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需要和驱动板链接,难道你没通用驱动板?

没有呢
按也新手 也不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猜,上家修的时候,就没找到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灯管,结果上家换了高压板。现在是灯管与高压都坏了。正 ...

应该上家 换了 独立高压板 也是用了 一段时间的
现在坏了

可能是这种便宜的高压板 质量 不怎么好

网友:
从同行找了个 通用高压板
改上去

加电 高压板发出滋滋的响声 画面闪烁

断电 把两头的灯管接口线序该成一样的
加电测试画面正常 无闪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有呢
按也新手 也不是专业的

可以备货几套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测试机器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改的高压短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备货几套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测试机器使用,比较方便

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
能推荐下吗

网友:
原来改的高压板 坏了
换了 独立高压板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
能推荐下吗

通用高压板就买那种4口,但是每个口一个线圈可以单独使用方便测量各种机器,通用驱动板就使用rtd2270c足够

网友K:
有的是灯管不良,强改高压,点一段时间高压会烧,要测一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的是灯管不良,强改高压,点一段时间高压会烧,要测一下灯管

可能是灯管的不良的情况
现在改高压 正常的
请教下 灯管 怎么测试

网友L:
黑屏,有时屏线没接好,直接拔掉屏线,看是否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L:
黑屏,有时屏线没接好,直接拔掉屏线,看是否是白屏

一开始 没独立高压板 点的
最后换独立高压板 测试 正常的

网友M:
黑屏要么高压板,要么灯管,这个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黑屏要么高压板,要么灯管,这个可以测出来的,

按是新手
技术不行 工具 也不全 修修看的

网友N:
你这是求助呢             还是干啥呢        话不说完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是求助呢             还是干啥呢        话不说完

就是救助啊
说完了啊
换的 独立高压板 好了

网友O: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问题吧。

是的
换了个独立高压板 好了 测试正常

网友P:
不好修  改过LED。。。。。。。。。。。。。。。。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好修  改过LED。。。。。。。。。。。。。。。。

高压吧 不好修的吗
该的 LED 费事啊
价钱都收高点吧

网友Q:
先看一下主板上背光开启信号ON/OFF电压正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如果开启电压有,建议改成LED的灯管啦,简单快捷耐用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R:
插信号线试试 看看蓝灯还闪不 不闪的话 就有可能是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先看一下主板上背光开启信号ON/OFF电压正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如果开启电压有,建议改成LED的灯管啦, ...

按是新手这个不知道啊
没换灯管 换了个 独立高压板 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插信号线试试 看看蓝灯还闪不 不闪的话 就有可能是高压部分

就是高压的问题引起的
换来个 独立高压板 好了

网友S:
先换下高压板吧 多测会 因为如果灯管没烧烂的话 新高压板点坏灯管有时候也能点亮  烧一会就黑了

网友T:
维修显示器最好还是整个灯管测试仪,快速测试灯管好坏,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A:
看下屏供电,和电源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短路,没有还是直接换驱动板吧,也不贵,有那时间折腾,还不如弄下别的 ...

1,断开屏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先换下高压板吧 多测会 因为如果灯管没烧烂的话 新高压板点坏灯管有时候也能点亮  烧一会就黑了

按是新手
这个经验不足啊
最后换个独立的高压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维修显示器最好还是整个灯管测试仪,快速测试灯管好坏,排除灯管问题

按是新手
不是专业的
工具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U:
1,断开屏电路,测试一下,………………

这个 到最后 就是高压板 引起的
换了个独立高压板好了

网友V:
外接四根灯管试一下,先确定问题 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
其他的好的显示器的 四灯电源高压一体板
能不能 点这个显示器的 灯管 测试下看看

当然可以了

网友W:
这样的显示器,就应该换板搞定,换板

网友X:
              HKC爆电容的和灯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Y:
楼主新手吧,这不就是常见的保护一闪而过吗,用个通用板点屏不就完了,不是灯管就是高压,要是小屏的是高压问题直接改板,我修高压一般也就换个高压包,不行就拉倒直接改板,毕竟时间是金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V:
外接四根灯管试一下,先确定问题 再说

也不是专业修显示器
没有灯管测试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样的显示器,就应该换板搞定,换板

是的
最后就是换了个独立高压板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HKC爆电容的和灯管坏的比较多

看来修显示器 修的很多啊
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新手吧,这不就是常见的保护一闪而过吗,用个通用板点屏不就完了,不是灯管就是高压,要是小屏的是高压 ...

是的
按是新手
实在没办法 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问题
去同行那 弄个独立高压板换上去好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G:
就是高压的问题引起的
换来个 独立高压板 好了

您的这个下载分,实在令人羡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W:
您的这个下载分,实在令人羡慕哦

什么下载分 都是浮云 身外之物
按是新手 来论坛学习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G:
也不是专业修显示器
没有灯管测试工具的

不是灯管测试工具,是从坏屏里拆出来的灯管,四根,接到你的电源板上,来排除一下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是灯管测试工具,是从坏屏里拆出来的灯管,四根,接到你的电源板上,来排除一下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问题

说来惭愧
上次一个坏屏 还个卖了
早知道 拆个灯管出来 也有用啊

网友Z:
要么在换个高压板试一试,要不拿个灯管试一试

网友AA:
这个量量看电容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Z:
要么在换个高压板试一试,要不拿个灯管试一试

按是新手
对于这样的问题 缺乏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个量量看电容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

这个 有点不太明白
是指哪里的呢 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屏供电,和电源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短路,没有还是直接换驱动板吧,也不贵,有那时间折腾,还不如弄下别 ...

电源板烧坏了
修好后 5v 12v正常 还是黑屏
换个电源板 好了

网友S:
换过高压 灯管的可能性会大些 也不排除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换过高压 灯管的可能性会大些 也不排除高压板有问题

拆开就是换的独立高压板
搞到最后 还是换了独立高压板解决的

网友:
板子也不贵啊

网友G:
原装板子 还是贵点的
最后换个独立的高压板好了

网友AB:
断开原高压板试下。有的改了独立高压板也要断开原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断开原高压板试下。有的改了独立高压板也要断开原高压板

这个原来的高压板 MOS管烧掉了
原来的也是直接改的

网友AC:
直接换高压板吧  块还便宜  有灯坏的话 改 2 灯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直接换高压板吧  块还便宜  有灯坏的话 改 2 灯管的

最后就是换的 独立高压板 好的
该两灯管的 不会改呀

网友AD:
这个太难了,看你描述的好像故障不止一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个太难了,看你描述的好像故障不止一处啊

没有其他的故障 就是黑屏
开机指示灯亮
换独立高压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装板子 还是贵点的
最后换个独立的高压板好了

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