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2开机显示不定时或定时掉电通病DA0FJ8MB6F0

楼主(2017-08-17):
机子故障为进系统立马掉电,拆机论坛有人说此机子通病很多,反正都是显卡供电这边问题,因为这些都不是主供电引起的掉电,转换管没转换出来导致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3640-1-1.html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
图纸给大家供上,方便大家维修

网友:
完美亮机BIOS,原机备份,祝大家好运

富士通LH532 DAOFJ8MB6F0 ok.zip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如果修到再来看看。

网友:
记下来。。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A:
广达的主板 hwpg容易引起掉电 你这个是不亮掉还是亮机掉?

网友:
通病都是大是修好后发出的帖子,小白一般搞不好

网友:
记下来先...这个是通病等于送钱

网友:
这边修富士通的机子很少,记下来,如有遇到就好解决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记下来。。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非常感谢正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主板 hwpg容易引起掉电 你这个是不亮掉还是亮机掉?

看主题,这又不是HWPG信号,PG汇总信号不正常肯定点不亮啊,这只是显卡某模块工作不正常引起的掉电,像这种管子不良有时预热下又能用好久,所以有很多人误认为显卡坏

网友:
楼主套路深啊,又学到一招了。感谢楼主

网友(2020-10-08):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幸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