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 刷ecBIOS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08-17):
  修一台E430C 的机器   ec坏了 换了一个e430剪板的EC 能开机了  但是键盘只有左边一小半能用 比如qwe  asd zxc   右边的都不能用  换了键盘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想应该是 EC里面的键盘控制模块受BIOS的分配控制坏了   但是BIOS 总是报检验错误    看图吧

  而且我换了两个ec都是一样的报错

   求助大神的解答   看看我的链接线有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 转接坐这么放是不是对的   还是rt809f 的版本需要升级啊

网友:
我是按照这个图片去接的线

网友A:
接线按照图示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接线座放置你的图片看不到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线按照图示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接线座放置你的图片看不到  ……

   你看看这张应该看得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张应该看得清楚吧

加分了 图片清楚   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

网友:
下载其他BIOS试试,   有些刷到差不多了 基本会出错的

网友:
电脑最好 换了好几个EC 没有解决   客户选择了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