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联想CFT3I1 V1.0 BIOS 不是板号一样就可以用的 要CPU一样

楼主(2017-08-17):
联想CFT3I1 V1.0 BIOS  不是板号一样就可以用的 要CPU一样

网友:
这个CPU  容易坏啊。。。

网友A:
这个机器是CPU上面电容腐蚀问题比较多吧,修到两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CPU上面电容腐蚀问题比较多吧,修到两个了

这个也是电容问题 还有两片没修好的 插内存不报警 不插入会报警  CPU不同 BIOS都不能通用 那两片 有一片是不加电 是IO坏了 换了 可以加电 就不跑码

网友:
那是自然,毕竟全合成SOC板子,肯定要对CPU型号进行甄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CPU上面电容腐蚀问题比较多吧,修到两个了

RTC电容腐蚀通病,散热器设计不行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电容问题 还有两片没修好的 插内存不报警 不插入会报警  CPU不同 BIOS都不能通用 那两片 有一片 ...

这个板子内存只能插外面那个插槽,插里面这个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TC电容腐蚀通病,散热器设计不行导致。

不知道设计师弄个海绵在上面干嘛。。。。。。。。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cpu不同,BIOS不能用,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设计师弄个海绵在上面干嘛。。。。。。。。

防止CPU上面的电容氧化和短路,但是貌似没什么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防止CPU上面的电容氧化和短路,但是貌似没什么卵用。

这个就是别人故意给 我们修机的机会 呵呵  可以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别人故意给 我们修机的机会 呵呵  可以多返修

或许吧,反正知道这个通病能赚钱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防止CPU上面的电容氧化和短路,但是貌似没什么卵用。

你确定是防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防止?????????????

看来你有高见

网友(2017-10-07):
散热器上设计海绵为了造福我们啊!!!!

网友(2018-01-15):
cft3i1的板子可以这个吗?我有一个cft3i1的板子反复重启,USB键盘不起作用?程序是8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