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78LMT-S2PT挑电源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7-08-17):
子是好几天前拿来的,用维修的电源航嘉的冷静王加强版,点亮没发现问题,懒得多测,写个无字放在一边。

今天碰到同行,叫他拿回去,没问题。他说这板子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

我试给他看,结果待机灯都不亮,不触发,试的时候是用另一个电源。。奇怪了,用万用表量了开关有5V。

用平时修机的电源发现触发正常点亮。。。。。。。。

跟同行说放在这里先。

同行走后,拿那个点不亮的电源插上去,开始动刀。

仔细检测发现,Q31的G级为5V,不正常,待机时应该为零V。

再检查发现R351掉件了,补上电阻后待机灯亮了,也能触发,但是没有复位

诊断卡灯常亮(PT091).在测5VDUAL发现电压只有4.6V。Q32的G极电压为0V.

之后是R341连接到12V的那一端没电压,飞线解决

网友:
技嘉待机 双 电压 产生 出问题哦。。。。好久没修台机 都快忘记差不多了

网友A:
技嘉像这种双路供电,我一般都是去掉Q31,然后直连他的DS脚完事,没有出现过返修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板字还有的修啊。。。我有好多。。。 就是没图纸。

网友:
分析十分的到位,分已经加了

网友:
技嘉双路供电的问题,这也是技嘉通病了  ,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双路5V供电的事情,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像这种双路供电,我一般都是去掉Q31,然后直连他的DS脚完事,没有出现过返修的问题

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字还有的修啊。。。我有好多。。。 就是没图纸。

可以修修,毕竟是AM3集显小板子。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干的,我感觉这种电路查起来太费劲......有些信号具体是干什么的,还看不懂

网友:
明白,是断线加掉件,楼主的维修台跟我的有一比啊,都是乱得不得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这个主板不值钱划不来弄没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干的,我感觉这种电路查起来太费劲......有些信号具体是干什么的,还看不懂

有时候一些信号点是牵扯到待机部分,待机部分不正常,光拉DS级可能也不一定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一些信号点是牵扯到待机部分,待机部分不正常,光拉DS级可能也不一定有用。

是的,但是技嘉的这种双路供电,插上诊断卡不亮灯的那种,基本上是屡试不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技嘉的这种双路供电,插上诊断卡不亮灯的那种,基本上是屡试不爽

看来都被你修出经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都被你修出经验了

哈哈,确实遇见了不少这种送钱的问题

网友:
看了师傅对技嘉双路供电的分析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确实遇见了不少这种送钱的问题

有经验好啊,遇到了就信手捏来。

网友:
厉害,这种问题我是没修好过。。都是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