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 P8H61-MLX3的主板BIOS里面12V电压过高求助。

楼主(2017-08-17):
接到一台ASUS P8H61-MLX3的主板用户称BIOS里面12V电压过高,有时候还开不了机器,拆机后发现I/O边上的几个电容氧化,清理后测量多正常,电压也有过来,换过CPU供电芯片,和刷过BIOS,故障依旧。解决不了,想求助各位同仁帮忙看看,有没有维修到过这个故障,告知一下小弟,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么送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论坛应该有很多这种问题吧

网友A:
像这种华硕主板开机各种电压出来以后,IO都会对一些电压进行检测,看输出是否正常。检测方式一般是被检测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一个IO认为的安全电压,然后显示在BIOS首页,当电压异常,或者分压电路出现问题的时候,IO就会默认为此电压异常,显示在BIOS里边,就会是现在看到的这样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一般解决这种问题,需要下载此板子的点位图,然后找到IO相对应电压的检测脚和相对应的分压电阻,大多数都是分压电阻变值或者电容漏电导致的这种问题,一般可以去掉该路滤波电容,然后把不正常的分压电阻换掉,或者可以直接去掉该电压的检测电阻,然后与旁边其他电压的检测脚连接起来,就可以了,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华硕主板开机各种电压出来以后,IO都会对一些电压进行检测,看输出是否正常。检测方式一般是被检测电 ...

问题是手上没有点位图和图纸啊,修台机的主板修的不多,所以不太了解,还需要帮忙看看具体出现在那个位置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手上没有点位图和图纸啊,修台机的主板修的不多,所以不太了解,还需要帮忙看看具体出现在那个位置 ...

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这个板子的点位,你可以在论坛看看,或者去X宝看看,5块钱就解决了,如果有了点位不会修,点位发我我可以帮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这个板子的点位,你可以在论坛看看,或者去X宝看看,5块钱就解决了,如果有了点位 ...

像这种华硕的东西,图纸你就不要想了...................

网友C:
不是I/O的电压检测脚的那个电阻坏了吗???

网友D:
查IO的O_12v_IN脚的分压电阻,更换就行了

网友:
找到了那个12V的分压电阻了,已经解决问题,谢谢各位帮助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io上的电压检测电阻坏掉了吧

网友:
这板子论坛有点位提供下载,IO的12V检测引脚分压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这个板子的点位,你可以在论坛看看,或者去X宝看看,5块钱就解决了,如果有了点位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3239-1-1.html
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I/O的电压检测脚的那个电阻坏了吗???

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IO的O_12v_IN脚的分压电阻,更换就行了

确实如此,华硕经典通病。

网友E:
看看这个是不是。这个是点位图,没有电路图

Asus P8H61-M LX3 PLUS_2.0_1.03.zip

374.62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是不是。这个是点位图,没有电路图

没仔细看你的这个东西,直接点了一下,5分下载分没了,
晕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你的这个东西,直接点了一下,5分下载分没了,
晕死

华硕主板很难找到电路图,只有点位图,不过有这个点位图也可以的了,总比没有的好。用得也挺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华硕主板很难找到电路图,只有点位图,不过有这个点位图也可以的了,总比没有的好。用得也挺顺!

用什么软件打开
我这直接打不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软件打开
我这直接打不开的

用点位图软件打开啊,这个点位图用一次就会没有的了,要备份好了。等一下,我发个去盘给你,里面有很多华硕的
网速不好上传太慢了,我就弄几个一打包给你

华硕点位图软件 p8h61点位图.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