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5-ud3l rev 1.0 u 口全不能用,蜂鸣器叫

楼主(2017-08-17):
ga-ep45-ud3l rev 1.0 u 口全不能用,蜂鸣器叫,有思路吗?

网友:
先查一下USB接口的工作条件,是几声叫?

网友:
USB接口全部不能使用,那么就检测下USB_OC信号是否正常为3.3V。另外蜂鸣器叫是报几声?

网友:
叫声没规律,5V有,打值正常。全不能用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蜂鸣器叫...主板亮机没有????? 是亮机了.还再叫???

网友:
楼主能吧问题说清楚点吗????不亮机叫??

网友:
供电都有 不短路 换南桥吧比较妥当

网友:
桥挂了 换桥试试吧

网友:
那就用手测测桥的温度,如果特别烫,再加上usb不能用,可以换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