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310S-14IKB BIOS

楼主(2017-08-17):
笔记本型号:联想310S-14IKB板号:BIUS4/S5 LAE221P   REV:1.0
此BIOS官网BIOS分离之后修改的,只要板号对的上,绝对好用。
EC内部程序是从官网 BIOS里面提取出来的,放心的刷吧。

网友:
7代u的bios都开始坏了吗?难以置信

网友:
这么高配置都坏BIOS现在机器真差劲

网友A(2018-01-29):
自动重启,刷这个好了,赞一个!

网友(2018-10-30):
OK   破密码  成功  感谢

网友B(2019-02-27):
联想310S-14IKB板号:BIUS4/S5 LAE221P   REV:1.0  就1个南桥BIOS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310S-14IKB板号:BIUS4/S5 LAE221P   REV:1.0  就1个南桥BIOS 啊

EC内部程序128k。。。。。。。。。。

网友(2019-10-21):
要的就是原厂分离的!!!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超级好用!

网友(2020-10-16):
亲测 ok  亮机速度快 .

网友(2021-08-06):
这个EC也要刷吗?还是就刷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重启,刷这个好了,赞一个!

刷个南桥就好了吗

网友C:
各位大神,我的一个联想310S-14IKB,一开始不亮刷了BIOS后能亮机了,但是里面设置完时间后F10保存重启,就一只跳到0.6左右,不亮机,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我的一个联想310S-14IKB,一开始不亮刷了BIOS后能亮机了,但是里面设置完时间后F10保存重启,就 ...

同样问题,刷BIOS能亮,进BIOS改一下设置就不亮,再刷一次BIOS,亮机后进BIOS关掉显卡,就好了,证明显卡问题,要么做换显卡,要么就禁用显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