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 W500 暗屏通病维修

楼主(2017-08-17):
客户送修IBM W500 笔记本一台现象是暗屏有影子没有亮光,一般的导致暗屏的故障无非有以下几点:1.屏幕的背光灯坏了 ,2屏线坏了,3主板供电问题
因为IBM  系列的屏线都是印刷铜线 所以通病就是短线,拆机 拆看 一般在折叠处,把铜线 用刀片刮开测试很容易的测到断点,然后用漆包线焊接注意要细心,
上图!维修这么多年 就是IBM 爱坏屏线,IBM  T20  570E X200 X201  T400  W500 等等

网友:
细心活  不喜欢IBM  拆麻烦  楼主 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IBM的排线确实也是通病故障了

网友A:
怎么搞的屏线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的屏线断了啊........................

用的久了   经常晃动啊

网友:
楼主,你跟上面那个帖子,图片发重了吧

网友:
屏线属于易损件,只要折弯次数多了就会坏?所以暗屏重点检查屏线

网友:
这种屏线很贵吧,,,,。。。。。

网友:
保险也容易烧,主板上烧了也会暗屏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X200也是暗屏,拆开屏屏幕看到视像头飞过线,以为是屏线所以订了一条,换上去还是一样,后来是高压条保险和后面的电容坏了

网友:
之前修到过

网友:
没有屏线的话,就修一下,一般换比较把握,怕用几天坏了

网友:
      这样的 老机子快没了  心情都好很多  这屏线  基本都是换 X201  之类的

网友:
不好搞,IBM的老油条 机器。。。 不好玩,, 我还是喜欢新款的

网友:
修好就是     呵呵     这个地方折久了就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