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45 加电不亮机通病

楼主(2017-08-17):
DELL  1545 加电不亮机通病,拆掉硬盘光驱等干扰电流的部件,加电流仅有一次跳变0.8~0.6,不动了 拆掉内存依旧,也没哟报警声音,只要次机器是正常使用后不亮机的基本上都是显卡虚焊了补焊就好 上图,大家不要走弯路

网友:
不好意思 图片选多了 ,大家不要误会了

网友:
这个显卡很爱虚焊啊..............................

网友:
咯欧猪  楼主很闲嘛   连发两个帖子

网友:
0728020,这个机器修过几个都是加焊好的

网友:
加焊显卡后要处理一下散热不然会返修

网友:
嘿嘿,,一碰到焊显卡的一点激情都没有,,,这东西加焊很容易返修,,,又只能加焊,,

网友:
216-0728020的这个显卡是很容易坏的啊!

网友:
216-0728020的这个显卡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看见amd显卡或者北桥  先用热风枪加热看看

网友:
显卡虚焊也是一种通病啊。确实这款加焊了好多台。

网友:
这种显卡见过加焊可以管2年的,也是逆天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问题也不少啊,补焊了,机器容易返修

网友:
这样用不起好久吧,

网友:
虚焊都算通病吗

网友:
020,018这种显卡是非常容易坏的,肯定是通病了。

网友:
有显卡吹显卡

网友:
此机器的通病来的,少发点这样的帖子,没用

网友:
显卡问题不能算是通病吧 所有独显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020  018   001这些都是送钱的芯片 我都是直接吹吹就完事  BGA都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