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XP-TEA1716开关电源基本分析

楼主(2017-08-18):
本人2013年10毕业于迅维学校,阴差阳错进入开关电源这一行业,从事PE工程师一职,一干就是三年,有点小感慨!
总之非常感谢迅维,让我进入电子行业!
废话不多说,先上原理图和主IC数据手册!

TEA1716是NXP出品的一款带有PFC矫正的LLC谐振半桥架构的开关电源主芯片!应用于LCD电视机、等离子电视机、笔记本适配器、台式机。
我发的原理图就是本人公司所生产适配器配套原理图!

COMPPFC 1  PFC控制器频率补偿,外部链接到过滤器
SNSMAINS 2  电源电压输入感应;外部连接分压电阻电源电压
SNSAUXPFC 3  PFC消磁时间感应输入;外部连接到PFC的辅助绕组
SNSCURPFC 4  PFC控制器为瞬时电流和软启动检测输入;外部连接到电流检测
电阻和软启动过滤器
SNSOUT 5  检测输入监测HBC输出电压;外部连接到辅助绕组
SUPIC 6  SUPIC 低压输入和输出的内部高压启动源;外部连接到辅助绕组HBC
或外部直流供电
GATEPFC 7  PFC MOSFET 门极驱动输出
PGND 8  电源地,HBC和PFC参考地
SUPREG  9  管理SUPREG  IC 供应;内部调节器输出,输入驱动;外部连接到
SUPREG缓冲电容器
GATELS 10  HBC 低边 MOSFET 门驱动输出
n.c. 11  不连接
SUPHV 12  内部高压启动源供应源高压输入;外部连接来提高电压
GATEHS 13   HBC 高边 MOSFET门驱动输出
SUPHS 14  高端的驱动提供输入;外部连接到自举电容(CSUPHS)
HB 15  参考高端驱动和半桥斜坡输入检测;外部连接到半桥节点HB的 HBC
mosfet之间(参见图17)
n.c. 16  不连接
SNSCURHBC 17  瞬时HBC检测输入;外部连接到谐振电流检测电阻
SGND 18   信号地和IC参考地
CFMIN 19  HBC最低频率设置;外部连接的电容器
SNSBURST 20  突然停止激活检测输入;外部连接分压电阻SNSFB电压
SNSFB 21  输出电压调节反馈检测输入;外部连接到光耦合器和上拉电阻
SSHBC/EN 22  HBC软启动t时间和IC使能输入;使能PFC或PFC只或PFC和
HBC控制器;外部连接到s软启动电容器,使下拉的信号
RCPROT 23  保护定时器设置超时并重启;外部连接的电阻器和电容器
SNSBOOST 24  检测输入增加电压调整;外部连接分压电阻提高电压

以上是引脚的中文描述!

从芯片的数据手册第4页的内部框图可以看出,芯片分为3大部分!
分别为:
1.SUPPLY MODULE
2.PFC CONTROLLER
3.HBC CONTROLLER
各部分所对应的引脚,这里就不罗嗦了,各位看官可以自己从图中查看!

我这里讲一下工作的顺序!
芯片这3大模块的工作先后为:1.SUPPLY MODULE--2.PFC CONTROLLER--3.HBC CONTROLLER

IC数据手测

TEA1716 电路原理图.pdf

电路原理图

网友:
本来一直是有空编辑一下在存草稿的,突然找不到“编辑”选项了!所以就先发表先!在回复里再给大家讲下具体的工作顺序!这个IC比较强大,效率可以做到94%以上,应该会有笔记本适配器会用到,我希望能帮到大家,谢谢!

网友:
1.接上电源市电经过整流到达C26--HV,HV连到IC的第12脚,第12脚检测到电压后(25V以上)    2.第12脚开始给6脚提供启动电压(电源正常工作后有变压器提供电力)  3.6脚SUPIC电压出来后,9脚SUPREG脚会出来一个IC内部基准电压。   以上为IC工作准备阶段。 4.当第9脚电压达到11.3V后,IC的PFC模块开始工作,将C26大电容的电压升到380-400V,5.C26的电压有IC的第24脚检测,即SNSBOOST电压达到2.5V即默认PFC电路工作正常,6.PFC工作正常后,HBC半桥开始触发 IC驱动上下管工作把能量传递到次级  7.次级经过U3 光耦反馈到IC的第21脚,达到让输出电压稳定的目的!

网友A(2022-10-29):
楼主,9脚电压只有4v是怎么回事,6脚有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