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M1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17):
这几天雨天多,同行做网吧的机器经常不开机,好几张都是FM1主板,无意中手碰到晶振通电了,赶紧换一个晶振,完美解决

网友A:
你把型号写出来,再拍几张图片,编辑一下,写上过程就是精华贴啦

网友B:
换了晶振,不会几天又不行,,有一些是桥受潮引起

网友:
至少上个图啊,不然寥寥几句话谁能信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型号写出来,再拍几张图片,编辑一下,写上过程就是精华贴啦

精华不是这么随随便便就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晶振,不会几天又不行,,有一些是桥受潮引起

确实,有些并不是晶振自身引起,更多还是桥自己有故障。

网友:
这他妈太水了 我来补充一下,如果点一下晶振开机了 拔了小电池用洗板水洗一下桥,然后吹干换就OK了 不行在换晶振的

网友:
晶振坏可能导致不跑码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