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通电按开关保护导致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8-17):
                     昨天接到一台同行的ibm t400 机器,通电有待机电流0.003 。按下开关后连待机电流都没有,想到应该是保护了!拆机 几分钟后 拆下主板看到主板cpu供电电感后面有一处电容发霉 8脚芯片U19旁边,用镊子挑掉可以开机了!!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拆机前                                           拆机后                                                                                                    修复后     照片不是很清晰望各位谅解!!!!!!

网友:
N久没上论坛了,现在认证都要钱,

网友A:
u19是10脚芯片吧,     不知是什么原理导致触发后无待机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9是10脚芯片吧,     不知是什么原理导致触发后无待机电流的

对 10脚芯片. .................

网友:
电容一般都是短路,电流过大,导致切断待机,楼主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细心。。。。。。。。。。。。。。。。。

谢谢你。。。。。。。。。。。。。。。。。。。。。

网友C:
我的是hp 现在也是 保护了 但是保护隔离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hp 现在也是 保护了 但是保护隔离太难了

什么型号啊?????????????????????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experi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