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3MA 开机绿灯闪烁电流轻微跳动之维修篇

楼主(2017-08-18):
型号:华硕 X553M
版号:X553MA 2.0
故障:去掉电池插电流表,开机绿灯间隔闪,电流0.01-0.04跳动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机器X553M机器,说是不开机,
绿灯间隔闪动,插电流表,电流在0.01-0.04跳动
开单留修后,拆机上图

直接测量3V5V电感,发现3.3V电感上
的电压在1.6V-3.3V来回跳动,当3.3V
时,绿灯就亮,查看待机芯片是up1589Q
测线性3V5V都没有跳动,VIN电压也是正
常的,更换3V滤波电容无果,更换up1589Q
也无果,断开PJP8101后发现3.3V不再跳动

测量PJP8101另外一头的+3VSUS阻值,
没有发现异常

仔细看点位图发现+3VSUS电压都是经过PQ9102和
PQ9108,会不会是这两个MOS管性能不良导致的?
这两个MOS管是RF4E080BNTB,丝印为HB

翻了一下料板,没找到这种MOS管,前两天收了一台
X453MA的机器,可能那上面有,先拆了换过来试试先

更换后,把PJP8101重新上一坨锡
插电流表,直接上电到0.19,3.3V
电压已不再跳动,接上屏,已经可以
正常显示了,上亮机图

至此维修本已结束,但发现进系统蓝屏,报A5错误

难道系统也是坏的,没那么巧吧,主板坏了系统
也坏了?还是进COMS看看,在COMS发现端倪
机器装的是win7,COMS选的是win8.X,改回win7
后,正常进入系统

写到这里,有迅友就会问,你上文也没提到刷BIOS
也没清空BIOS,为何COMS设置会变,细心的迅友
可能已经发现全板没有BIOS电池,华硕还预留了一个
电池座的位置,却没装,一旦把主电池去掉或坏了,
COMS里的设置就会恢复出厂设置

纵观全板,华硕真是省料呀!

谢谢各位迅友捧场,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666513300鑫豆2023-11-26 14:11
 会员5694492元2022-11-21 22:46
 会员11149622元2022-9-20 19:10

网友:
上次我修到一块是坏CPU,散热做得实在是太差!

网友:
现在都是低电压板的cpu了,板成也薄,都不好bga了

网友:
都快不会玩这些机子了,CMOS里还有设置操作系统的选项,以前的老机子可以吗他需要

网友:
ASUS的品质现在是不敢再说什么了,我朋友买电脑,我都是跟他们说,叫他们不要买ASUS的电脑。

网友:
华硕的机子,哪是什么都省到家了、

网友:
华硕品质坚若磐石           不过我一直觉得华硕不咋地

网友:
华硕的机器都偷工减料了,品质也不好了,楼主思路不错,加分了

网友:
CPU散热做成这样,请问什么CPU,手机CPU来着吗

网友A:
这个CMOS电池好像是由电池来保存的。。拔了电池就放电了。。现在的机子多简单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CMOS电池好像是由电池来保存的。。拔了电池就放电了。。现在的机子多简单化了

试想这个主电池坏了怎么办,如果你用win7的坏每次都要改COMS设置,要么你换一块新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想这个主电池坏了怎么办,如果你用win7的坏每次都要改COMS设置,要么你换一块新的电池

电池坏了一般过保修期了  那就不是ASUS操心的事情了

网友:
发现现在好多新机器内置电池的都没有设BIOS电池了,有点模仿苹果本子了哟

网友:
新机器集成的东西太多 板的零件少 还小 都不知道以后修什么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主板不是刷bios  就是焊桥

网友:
华硕最气的其实是上面没有标元件位置号。有时候找元件找半天。

网友:
这块板子做工真的差,修到过好几块CPU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想这个主电池坏了怎么办,如果你用win7的坏每次都要改COMS设置,要么你换一块新的电池

上次我见过这款的电池,,多鼓起来了,,把那鼠标的按键多顶出来了。。吓人。。跟三星手机差不多了

网友:
这本 散热设计的 简直 很有才。

网友:
后级拉低了的嘛,我上次也遇到一个机器装系统怎么装都报A5 bios  也调过 最后也没搞好 这种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C:
楼主那两个MOS管随变找两个N勾到MOS管就OK

网友:
华硕的主板真是不好修,图纸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两个MOS管随变找两个N勾到MOS管就OK

考虑过尺寸吗?这种MOS管是比普通常见的要小很多的,如果是飞线装上的话,散热如何处理想过吗?

网友:
这种超强4核机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判断很到位。之前蓝屏的时候我都是让客户装系统。这次长只是了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这机器太垃圾了,修过几台了,一般是主板的BISO问题居多

网友:
怪不得这种机器死慢!输入和性能成正比 AMD的除外

网友:
一看见话华硕的机器i就是头疼,什么玩意哎。。辣鸡

网友D:
这机器的亮机电流这么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的亮机电流这么低吗

对,全板就一个EC和CPU稍微有点耗电,CPU超低功耗的

网友E:
价格低 主板的相关设计也…… 给维修留后路

网友:
这种市场里JS们专门用来骗人的,说什么比i5双核的还好,因为它是真四核CPU,卖给那些冤大头都4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低 主板的相关设计也…… 给维修留后路

版主说的是,这种机器是给我们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现在都是低电压板的cpu了,板成也薄,都不好bga了mmmmmmmm

网友: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绝不会成功!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谢谢支

网友F:
哥哥有图纸就跟好了。这个华硕的散热可以看看,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哥有图纸就跟好了。这个华硕的散热可以看看,服

华硕这几年的机器有图纸的吗?有点位就烧高香了,图纸就不奢望了

网友:
学习了,这管子也这可以这样坏呀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修的比较精,想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华硕能省钱的地方坚决不多话一分钱,最气的是没元件位置号
华硕低端的机器,真是能省的坚决不多花一分钱

网友:
华硕品质 ,坚如磐石 啊 ,就是这 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