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Z-5423时开时不开维修经历

楼主(2017-08-18):
机器拿过来待机0.009,按开关没反应,拆出主板后再接电源一看0.037,卧槽怎么短路了!连续插拔电源多次皆是如此,测主供电19V正常,测3/5V,3.3V 0.2-0.8V跳变,5V没电压,一摸3/5V芯片51225发烫,料板上找到一个51225换上,待机恢复到0.009,3/5V电压正常产生。但是按开关依然没反应,打开图纸,板号11289-1,测EC NPCE885P触发脚PSL_IN2#3.3V,按开关跳变正常,测EC发给桥的PM_PWRBTN#3.3V无跳变,再测RSMRST#_KBC无电压,查EC工作条件也没问题,接下来就开始蛋疼的走弯路了,先刷了个BIOS依然不触发,再换EC,拆EC的时候突然听到啪的一声,一扭头发现电源没拔,电流0.001,迅速拔掉,惊出一身冷汗!换上EC待机又是0.037,不禁叹口气,维修一定要细心啊!料板上再找一个51225换上,待机仍然0.009不触发,顿时无语了,喝口水开始思考人生。。。过一会儿再插电居然自动触发了,看电流应该已经亮机了,关掉待机0.012再按开关还能开,就这样好了?拔电再插上待机又是0.009,按开关又没反应,于是不停地按几次就又开了,拔电再插就不行,又尝试了几次猛然发现待机又0.037了,你妹呀!什么套路!这时发现待机又恢复到0.009,这个。。难道这一开始就是3/5V的问题?如梦初醒!返回查3/5V芯片工作条件脚位,当测到3/5V开启6脚EN2时发现题,这个电压1.8V到2.8V不停变化,20脚EN1也是如此,
我发现当开启信号低于2V就不能开机,顺藤摸瓜来自于EC14脚S5_ENABLE,此脚位也是不停跳变,拿掉R3603,S5_ENABLE稳定到3.3V,

查此信号去向最终锁定是3/5VEN的问题,为确保焊好,又加焊一下3/5V芯片还是一样,查芯片外围电路也没发现问题,难道板层漏电?百思不得其姐。但是3/5V电压3.34-5.02自始至终都正常,索性直接把3.3V线性拉过去给3/5VEN,电压稳定在3.2V,

待机0.011,按开关可以正常触发,怕不稳定又多测了几次都是好的,到客户取走也没出问题,蛋疼的维修至此结束

网友:
3v5v不稳定,开启出问题了,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
虽然飞线解决了问题,貌似没找出真正的原因,不过也算是解决了问题。

网友A:
楼主,你这样改了,用电池的时候待机的时候,电感上的3 5V电压也在的啊!电池的点放的很快啊!应该还是哪里有问题的。

网友:
能正常使用,装着用吧。不过看客户,有客户不好说话的。

网友:
凑合着用呗       能给他修好就不错啦

网友:
改的很容易不稳定 到时候返修会变得很麻烦

网友:
讲得不错就是听得有点迷糊路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样改了,用电池的时候待机的时候,电感上的3 5V电压也在的啊!电池的点放的很快啊!应该还是哪里 ...

看过时序图,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供电是同一路,芯片我换过两个,3/5VEN线路上东西都排除过,整个芯片所有相关脚位都量过没问题,我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
技术可以   但是一般这样修 就是害怕不稳定

网友:
直接线性做开启En  测试稳定  就好

网友:
3v线性电压 还可以 直接拉到 开启 脚的吗···呵呵···蟹蟹咯主···又学到一招···不知 稳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