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9寸大屏笔记本,高档货

楼主(2017-08-18):
开机风扇转,屏不亮,拆开后背板风扇出灰尘堵塞散热器了都,清理完还是不亮,偶然把CMOS电池拔下有插上,嘿,居然亮机了。
笔记本

网友:
bios程序出问题会引起各种奇奇怪怪的故障,没思路的时候刷刷bios有时候会有惊喜

网友:
放电后,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出现故障,要找到故障来源,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这运气着实不错。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开机不显。显卡做了不亮。最后是屏后边的屏线松了。

网友:
其实有的把显卡板拔掉也亮的。上次接了一个显卡供电上管烧了。修好了一用独立就花屏。最后换了个显卡板哎。

网友:
我有时也碰见这种问题,猜想大概是bios也有类似于溢出的问题,在存储设置什么的的时候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