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170 PC MATE主板IO NCT6793D

楼主(2017-08-18):
请问:V星Z170 PC MATE主板IO NCT6793D  芯片带程序吗?

板号:MS-7971 VER:2.1

补充内容 (2017-8-28 13:49):
现在主板可以点亮。也可以进系统。就是BIOS里CPU温度126.电压等数据不对。PS2鼠标键盘不能用。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估计你要看下图纸才知道,板号是多少。

网友:
这个板子挺 新 ,有没有找图纸看看,

网友A:
我可以明确说,这个芯片不带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明确说,这个芯片不带程序。

我已经看了图纸啦~~~~~~~不带不带·~~~~`都没有读取BIOS的脚位。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看了图纸啦~~~~~~~不带不带·~~~~`都没有读取BIOS的脚位。

确实不带。不过谢谢你的图纸,那个Z170小板子被我修好了。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带。不过谢谢你的图纸,那个Z170小板子被我修好了。

我曹!大神,快说收了多少米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曹!大神,快说收了多少米米~~~~~~~~~~~~~~~~~

3张毛爷爷而已。

网友B:
天呐~~~~~·这尼玛的~~~~~~~·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呐~~~~~·这尼玛的~~~~~~~·羡慕啊

这有啥可羡慕,没你的图纸我也赚不了

网友:
台机的板子好像还没有带程序的吧。。。。

网友: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 哪里出现问题了啊

网友:
不带程序的哦可以直接换的。。。

网友:
一般io上有贴纸的才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