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ASUS 103排阻惹得祸。

楼主(2017-08-18):
今天加班修了台ASUS 超级本 唉 最近状态低迷修这台也是,,走了很多弯路,还好最后修好了,晚上9点到凌晨1点 修了4个小时 就被个103排阻搞得 可气啊
      asus 型号UX31A I7超级本 ,故障现象, 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但同时插适配器充电会黑屏,拔掉适配器,又可以亮屏,,大部分拔插适配器 多会黑屏,偶尔i不会黑屏 看o电池标有充电显示。 故障锁定在休眠电路这块 应该是插电就休眠了 屏幕黑屏 就是这RN3003的故障, 我自己修的过程就不细说了,

 会员1602002元2022-12-18 04:30

网友:
我手上也是这样的问题,103排阻搞得,有空好好了解一下你的经验。

网友:
所以要胆大心细啊,排阻确实难找

网友A:
楼主,你飞的线是开机的开关线吗?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分享给我们大家吗?谢谢你!

网友:
楼主确实是大侠级别的高手啊。下次遇到了试一试。

网友B:
楼主飞线干吗啊

网友:
插适配器就休眠了,只是 屏幕黑屏!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华硕的这个问题是比较难修的,一般还真搞不定的。没图纸啊,真不好找啊。修出来都算高手。

网友:
你可以把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分享给我们大家吗

网友:
都是送钱的,学习学习了,,,,,,,,,,

网友:
楼主                      送钱来了

网友C:
不是说排组问题。。。换一个啊为什么要飞机呢?楼主讲下理论撒。谢谢

网友:
哎 楼主高手啊  华硕的机器看见就头疼  尤其是这种还能开机的奇葩故障  费脑

网友:
既然已开始就知道是休眠 为什么会走弯路~

网友:
接电应是不能触发的吧。华硕笔记本103也经常出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把维修过程说下,为什么这个排阻坏了导致_黑屏!

网友D:
估计大部分还是没理解你飞的那根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可以试一试

网友:
华硕机器不好修啊。问题挺多,楼主又发现新大陆了,加分了

网友:
厉害呀,值得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线干吗啊

飞线是为了测量LID这个信号 我直接飞到万用表上了,拔插适配器LID信号会被拉低到0.9V 正常情况下3.3V这故障不难  但就是不方便维修 主板很小又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飞的线是开机的开关线吗?

飞线是为了测量LID这个信号 我直接飞到万用表上了,拔插适配器LID信号会被拉低到0.9V 正常情况下3.3V这故障不难  但就是不方便维修 主板很小又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排组问题。。。换一个啊为什么要飞机呢?楼主讲下理论撒。谢谢

飞线是为了测量LID这个信号 我直接飞到万用表上了,拔插适配器LID信号会被拉低到0.9V 正常情况下3.3V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哦,没点位图就更不好修啦。深有同感。

网友:
以后修华硕的机子,排阻也要考虑在内,不过笔记本排阻坏的确实少

网友:
楼主不讲一下怎么修好的吗?这样就没太大意义了

网友:
下次如果换了排阻不行,就没有什么维修思路了,还是建议把过程写一下

网友:
一般这种新款本本很少坏排阻.楼主技术很好很细心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门就是送钱给你 。。。。

网友:
这个排阻如何找到的???

网友:
厉害了,这样的最难修了,费时费力。辛苦了

网友:
是这款机有通病么?是休眠信号拉低了?

网友:
怎么飞了一条线

网友:
不会自动待机吗?此信号出问题多半是自动待机黑屏

网友:
103排阻搞得~~~~~~~~~~~~~~~~~~~~~~~~~~~~~~~~~~~~~~~~

网友:
我觉得标题应该改成  又遇103排阻送钱。。。。。

网友:
华硕机器 图纸不好找 ,问题 有多 楼主 修的 技术理论好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这算是通病不?

网友:
为什么就华硕的排阻坏这么多呢 其他机器没见这么多坏的

网友:
怎么有跟长长的线的是什么用的啊。

网友:
好像就华硕喜欢到处用排阻 一看到华硕就想到排阻

网友:
电阻变质 不稳定引起,,,,,,,,

网友:
是lid 排阻 出了问题呀···好好好···楼主 没图纸 也能 搞好····

网友:
最烦华硕的机器了 小毛病太多 又没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大部分还是没理解你飞的那根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回帖中已经说明了 飞线的具体维修作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也是给同行送钱。。以后秒杀

网友:
楼主可以详细的分析一下“就是这RN3003的故障, 我自己修的过程就不细说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好了,你是怎么分享到插电就休眠,如何联系到这个排阻上来的?是什么信号问题引起的?感谢!

网友:
要胆大心细啊,排阻确实难找,特别是一些平时没注意过的排阻

网友:
这个的确不好找。很难想象适配器和休眠电路扯上关系。lz技术不错。

网友:
一般还真搞不定的。没图纸啊,真不好修

网友:
没有碰到过,排阻只碰过台式机主板坏的,学习了,

网友:
排阻坏。导致了LID信号没有电压是吗?

网友:
这问题少见 还没遇见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先备着以后收钱。

网友:
这机器 上次修道过  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