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CQ40老手略过

楼主(2017-08-18):
型号:HP CQ40
板号:LA-4103P REV:1.0
故障:加电无显
        拆机上电,0.9不跳变,根据经验为不过内存或显卡,此时开始刷BIOS 换内存,故障不变,加热显卡,故障不变。在此时感觉经验这东西不太靠谱呀!
        不能想着捡鱼呀,拿起表笔从头开始,一下就发现问题,居然没有1.8V上图:

PIN4 PIN10都有5V正常,PIN1有3.3V开启也正常,测对地阻值和上下管都正常,那就直接上风枪更换51117,满怀期待的开机,故障不变,还是没有输出,此时心情很糟,这么老的机器居然都不会修,上示波器测电感后极没有输出,测电感前极时发现有波型只是很快就没了,测上下管基极也有动作,此时快速更换后极电容,故障还是不变,此时心里无比的愤怒,挣钱不易呀。
        点上一根烟,平静一下心情,条件都正常为何没有输出,难道遇到极品了,于是就加焊电感,上电触发1.8V华丽的出场了。上内存跳变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经验害人,万丈高楼平地起,还是要一步一步来最为实在。

网友:
可以可以。能想到电感去就是666的。这种板子修累了就直接换了

网友:
电感虚了吗?????经验害人,万丈高楼平地起,还是要一步一步来最为实在

网友A:
是电感虚焊吗?我上次修过一个芯片坏的 换了就OK了

网友:
电感虚焊了应该很好看呀,楼主很粗心啊!

网友:
搞好就行

网友:
CQ40修过最多的是显卡问题和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感虚焊吗?我上次修过一个芯片坏的 换了就OK了

是的,电感虚焊导致没有输出,害我绕了很大一圈

网友:
电感虚的真不多。。。。。。。。。。。。。。。。。

网友:
以前的T23掉电感修得好多,没想到现在还有掉电感的情况啊

网友:
电感 也 会问题的吗····呵呵···

网友:
加分  维修有时候就是要按部就班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