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脑文件共享

楼主(2017-08-18):
遇到一个客户,他需要将一个电脑上的文件共享到多台电脑上,但不知为什么,其他电脑搜主电脑时都需要密码,但是主电脑共享文件时没有设置密码啊,网络共享那的密码也是关闭的,这就不懂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关于这问题。网络共享。度娘那里多得是答案、。

网友A:
把经典改成来宾。把使用本地空密码改为禁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经典改成来宾。把使用本地空密码改为禁用。

能具体一点吗,感谢!学习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一点吗,感谢!学习当中。。。。。

本地策略改啊  如果嫌麻烦就用这个软件吧。一键解决问题。

网友:
访问权限设置问题,看什么系统的,百度一下你就懂了!

网友:
你应该输入的是系统账户密码

网友: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本身糸统有登入密码了所以你一个电脑放东西到b c d ....都要密码

网友:
局域网共享修复文件就好了  经常用到的

网友:
度娘知道,你问问

网友:
问 百度  吧   百度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