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开机白屏很久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7-08-18):
一台苹果a1286版号是820-2533-b 开机白屏很久才能进系统 光驱拆了硬盘换过 还是一样 开机按ait键也是等很久才显示盘符 进系统之后就好了 都没有问题 求解

网友:
正常的几秒钟就开始引导了,是不是格掉了苹果系统了?

网友:
启动磁盘试试

网友:
苹果不是都白屏再进系统吗从做系统看看

网友:
没装苹果系统 开机白屏时间会长一些

网友A:
有遇到过光驱坏了要白屏很久才进系统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硬盘线通病吗?换个试试啊

网友:
线,硬盘,系统 ,三个一个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光驱坏了要白屏很久才进系统的

他这个 光驱已经去掉测试了

网友:
是不是格掉了苹果系统了?~~~~~~~~~~~~~~~~~~~~~~~~~~~~~~~~~~~~~~~~~~~

网友:
建议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进过液或者腐蚀痕迹,估计是进水后遗症

网友:
昨天开机又正常了 神机 也不知道为啥 一脸的蒙蔽

网友:
显卡吧显卡吧显卡吧加焊试试试试

网友:
好像A1286就是要等半分钟到一分钟才能启动系统的,不是故障

网友:
苹果进的Windows系统本身就是慢,

网友:
这机子硬盘排线容易坏,是通病,排线坏经常出现进系统慢,或有时认得到硬盘,有时候认不到硬盘,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