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加电不亮 重新发昨天迅维来大姨妈发上去没图

楼主(2017-08-18):
同行机     上电跳变  1.3 1.4  0.9  看电流应该能亮     外切也不亮      90%显卡问题     下面上图

网友:
还是没图 艹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同行机     上电跳变  1.3 1.4  0.9  看电流应该能亮     外切也不亮      90%显卡问题     下面上图

网友:
其实还有很多图  因为限制 没办法发  只能 这样了    真几把累    以后不发图了

网友A:
不觉得风枪吹跟BGA区别在哪,风速小点温度控制好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还真不少,加焊的时候可以轻轻推推,图片完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觉得风枪吹跟BGA区别在哪,风速小点温度控制好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有的锡球 不管你怎么吹都不化   估计是质量问题(买的便宜吧)  我们这就是这样 所以上bga

网友:
厉害了  用BGA值球  又学到了一招了 不知道好用不 有时间去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锡球 不管你怎么吹都不化   估计是质量问题(买的便宜吧)  我们这就是这样 所以上bga

而且  不会桥显卡  变形      你也不要吹   我师父干了10几年的芯片维修     前几天还吹弯了个桥

网友:
我觉得用风枪吹还是挺好的》》》》》》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米。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米,这可是大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米,这可是大生意

同行 100  这是师傅的店  一直都是这价

网友:
此机通病显卡,,,,,,,。。。。

网友:
这样的 情况 基本 断定  显卡  直接   BGA 开 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的锡球 不管你怎么吹都不化   估计是质量问题(买的便宜吧)  我们这就是这样 所以上bga

不会啊,都是有的 好化的啊,风枪温度不要怕,上到350 380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显卡容易虚焊,加焊的时候可以轻轻拨一下,不行的话只能重值了

网友:
这个显卡是020的,没有新的了,植球还容易短路,我都是轻轻的加焊完事

网友:
是芯片坏了。这样只是加焊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都是有的 好化的啊,风枪温度不要怕,上到350 380没问题的

420度  我这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0度  我这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什么风枪,发热芯坏了吧。420度芯片很容易坏的而且一吹珠子就化了都不用等3秒

网友:
要真一100的话还是不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觉得风枪吹跟BGA区别在哪,风速小点温度控制好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无铅的比较难吹化   买锡球还是有铅的好

网友:
这机器看见很多都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通病,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你发贴不能一次性编缉完吗

网友:
嗯  是的···这机子显卡 爱坏的··

网友:
这个只要重新植球就可以吗?不用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