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E440不能休眠

楼主(2017-08-18):
Lenovo E440  进系统正常,用的软件看电视都正常,就是时间长了休眠就关机了,不能唤醒,于是就重装系统,现象还是依旧,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原厂BIOS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台,就这问题。。开始以为是系统的事,后来在线升级了BIOS 好了!只要休眠就无法唤醒。。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台,就这问题66666666

网友:
双方的说法佛挡杀佛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台,就这问题。。开始以为是系统的事

网友:
感谢老铁的支持 我们也跟着你们有了新的思路

网友:
刷Bios就好了吗,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修过一个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儿

网友:
联想的机器BIOS确实很爱坏,但是维修起来也方便,好啊

网友:
哇外这个问题也能出现呀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下载收藏了  不知道BIOS还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功底深厚!!!!!!!!!!!!

网友:
这个是联想thinkpad e440吗!!!!!!!!!!!!

网友:
都可以刷BIOS搞定了  养活了多少人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问题 以后可能会用上

网友:
前几天我也碰到一台,就这问题。。开始以为是系统的事,后来在线升级了BIOS 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刷BIOS可以解决,装系统了
:'

网友:
遇到过 我好像就吧休眠全关了 也没收钱 熟人

网友:
联想的机器BIOS确实很爱坏,但是好多都要改和才行,,麻烦的很

网友:
客户也比较的挑剔哦,其实这个功能无所谓,不过下次碰到这问题,我知道总么搞聊

网友:
有些BIOS可以解决 有些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如何确定是bios引起的此问题?或者是有其他症状凭直觉判断?

网友:
一般都以为是系统的系统后来想想应该是bios的问题应该这种问题很多人遇到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