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JC CMOS放电后 反复自动触发1.5A左右 瞬间掉电 阉割修复记

楼主(2017-08-18):
故障描述:按开关电源灯亮一下就灭 0.04A掉电 COMS反复点后反复上电掉电
版号:K52JC 2.0
地点:全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燕赵雾都 河北邯郸

接到同行送过来一台 K52JC 笔记本说是不开机(先报了价 低估了掉电故障)
接过来拔掉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 按开关 上电到 0.04A 左右掉电到 0.01 开始拆机 COMS 放电后 插电源 反复重启 不亮机 电流如下0.9A~1.2A~1.5A 掉电 有时0.9A 直接掉然后在自动触发 有时1.5A掉电 再自动触发

测试各大电感无短路 电压瞬间 都有 示波器测试 脉象平稳

怀疑显卡有微短路或空焊用风抢吹显卡也不管用 还是反复自动触发掉电

于是换了个CPU 试一下 电流最高上到2.7A 而且不掉电马上外接VGA还是不显示 接屏也还是不显示 不掉电 难道是CPU 坏了

把客户的CPU放到别的主板上能正常点亮 最后还是把视线转移到显卡上 用疯抢 吹了 4,5 有且只有一次 是外界VGA能显示 后来再吹就不管用了

加焊重植显卡 无果 后又回到了 反复自动触发掉电的现象 (已经给同行报过价了)二次报价换显卡 而且不是直接客户 换显卡加费用客户可能就不修了

下载了点位图分析一下 看能不能用其他方法 挽救 查得 LVDS信号 VGA 都是从PCH出来的 没有经过显卡 (查这些是想看能不能改成集显显示)
试了一下断开显卡供电看能不能显示
查得+NVDDO 的节点 JP8504 JP8506 是显卡主供电
于是用吸锡线脱开上电 0.9~ 1.5 ~2.6A VGA有显示了接屏显示正常
断开了显卡主供电 显卡还是有些烫 集显亮机时   电流还这么高 查看点位图后 Q9110Q9114 拆掉 再开机 电流2A 内即可显示
小插曲显示装完显卡驱动发现网卡感叹号

是因为我刚开始刷过官网BIOS  而且BIOS资料里不含MAC地址 才导致的网卡感叹号 刷回备份BIOS故障解决
最后来张完美亮机图

顺便吧 亮机BIOS 维修手册 点位图 分享出来
亮机BIOS: K52JC 2.0

网友:
楼主技术果然厉害  点位图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开始就锁定故障在显卡范围很精明  改集显一般的套路都是撬开电感

网友:
思路明确,有图纸就是后修多了。

网友:
下次就这样做   直接改集显    不担心客户不修了

网友:
果然厉害  改成集显就好了

网友:
开始就锁定故障在显卡范围很精明  改集显一般的套路都是撬开电感 很多都要移电阻

网友:
最喜欢改集显了,改集显后,发热也小了,机器不容易坏了,只要不玩游戏的客户都能接受。

网友A:
楼主这技术没得说,燕赵雾都 河北邯郸

网友:
改成集显稳定也不返修。

网友B:
我改集显上来就是翘电感,不行在移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集显上来就是翘电感,不行在移电阻

刚好       这个有焊点       就直接脱开了

网友:
楼主技术果然厉害  点位图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资料 希望多多分享维修经验 大家可以研究研究互相提升维修技术。

最近生意 比较惨淡 才有时间 发帖子   我的标准是 思路不清楚我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技术没得说,燕赵雾都 河北邯郸

你也在 雾都吗。。。。。。。。。。。。。。。。。。。。

网友:
分享精神  收藏了  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改成集显返修几率就小了,技术还是很牛的

网友D:
改集显了,改集显后,发热也小了,机器不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集显了,改集显后,发热也小了,机器不容易坏了

正解。。。。。。。。。。。。。

网友E:
改成集显更稳定,楼主的思路也很不错,最后更是把bios 和点位图共享出来,简直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成集显更稳定,楼主的思路也很不错,最后更是把bios 和点位图共享出来,简直太好了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还是这样好,省钱又稳定。不担心返修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资料 希望多多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果然厉害  点位图很好...............

网友:
哇  大神的思路我都看不懂  我耗材啊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很安全的解决办法    我也这样干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判断非常准确,这个电流看的准

网友:
不错  值得学习  华硕机器本身就不怎么好修   对时序 不是很精通很难修

网友F:
有些断开节点也改不了  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所有有集显的   断开供电的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些断开节点也改不了  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所有有集显的   断开供电的都可以

那就看 LVDS 或EDP VGA 信号 是直接从 独显 出来 还是 PCH 出来的了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看 LVDS 或EDP VGA 信号 是直接从 独显 出来 还是 PCH 出来的了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谢谢了

网友:
技术不错啊真的学习楼主加油。。。。。。。。。。。

网友:
佩服楼主 的技术  希望自己也能达到这种水平

网友:
翘掉独立显卡的供电会不会可以呢

网友:
改成集显返修几率就小了 楼主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抓住了要点,下次改集显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H:
最怕那种改集成的,需要移动电阻之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最怕那种改集成的,需要移动电阻之类的

那样才有 挑战性 我喜欢 哈哈。。。。。。。。。。。。

网友:
客户也愿意改成集显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很好,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I:
改集显的话  最好是跟客户说一下

网友:
不错,总结很精炼,已经加分了

网友:
不错!!!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样才有 挑战性 我喜欢 哈哈。。。。。。。。。。。。

有改成功,还可以,我上次一台改了半天,然后主机正常了,屏幕不亮,后面弄这弄那还是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改集显的话  最好是跟客户说一下

提前      说好了 同意             才改的 不然会白忙活的

网友:
改集显在客户能接受的前提下无疑是最好的,省去了换显卡的风险

网友:
维修处处是要点啊                                         楼主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