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Modle L195wA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8-18):
本人刚接触芯片级维修才几个月,同行送来一个联想Modle L195wA的显示器说不通电,插线测试后判断是电源板问题,拆机后发现电源板型号为715G2816-1-2。查次级发现没有5v和12v输出,在打值测两边整流管发现也没坏,由此判断有可能是初级这边的问题,插电测大电容有330v,再测mos管的D级也有330v左右电压,测G级却为0,跑线发现是由芯片LD7575PS的5脚发出的,测8脚输入有330v.由此判断是芯片坏,应该要换模块,找了找料板发现居然还真有这个芯片,换上在试机,亮机后一切正常。同时附上维修图。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现在很少修了,一般都是换板稳定,而且老的主板价格都在10元上下。

网友:
LCD显示器现在很少了,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开关驱动芯片型号太多,直接用液晶万能电源模块

网友:
测G级却为0,跑线发现是由芯片LD7575PS的5脚发出的,测8脚输入有330v.由此判断是芯片坏,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