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c 开机0.3,显卡发烫

楼主(2017-08-18):
前天接到一个g465c,电流爬到0.3几,显卡发烫,根据图纸时序查,发现是u2911 在ec旁的一个八脚芯片没有输出2.5v_ldo,手上没有芯片,定了一个  ,在漫长的等待中,终于等来,上机电流一路到2.0,刚开始以为cpu供电哪的问题,正常在不装cpu的情况下电流在0.8左右

网友A:
楼主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
楼主修好没,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amd的吧  这个电流明显不对  放在北桥和cpu

网友:
看看长管,供电,可能要换大芯片,,试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不知道如何下手

好了,就是主板ec旁边的u2911 坏的  没有2.5ldo的输出 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修好了  修好了  修好了 就是那点的问题  修好才发的帖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修好了吗 也有这么一台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发图片,不然我都把位置标上去了。我也修过一个G465CLENOVO。我有料板桥没问题需要的可以密我。

网友:
有微短,你查下显卡供电

网友:
少电压,芯片确实会发热。不仔细还以为是芯片坏了~~~~

网友:
最好别是显卡芯片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