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78gm3-rl rev:g1

楼主(2017-08-18):
梅捷sy-n78gm3-rl能正常跑码,但是进pe滚动条过后就掉电,各大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cpu内存都换过,有思路吗各位。
cpu
掉电

网友:
加焊桥 以前修过华擎的!一样的故障!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NVIDIA单桥主板,加焊下桥试试。桥很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