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战神k760e-i7 d2 不加电

楼主(2017-08-18):
有待机0.01 公共点有19v 。无系统3 5v   量系统芯片无3v5v开启电压。    (请量下南桥。这个桥特爱坏)

网友:
待机无开启应该还没到南桥吧,后面应该有隔离点,断开就看一下

网友:
找到待机芯片 在找出对应的图纸一个一个测量

网友:
你这个无任何的经验可谈,无电路,无分析,无判断

网友:
希望大神们误喷啊。我只是把我机子的现象说了下中。间维修的过程我省掉很多,我自己也蒙圈。最后是换的南桥好了。

网友:
无3.5 v 怎么考虑到南敲了

网友:
ec也有可能吧

网友:
蓝天代工的吗?

网友:
上次遇见过一台这样的机器,竟然是CPU烧了

网友:
都看到显示了,南桥导致不出 3  5v吗,,没遇到过

网友:
你修好了是吗~~~~~~~~~~~~~~~~~~~~~~~~~~~~~~~~~~~~

网友:
神州机器四代的桥最容易坏,3v一短路就会挂

网友:
这桥也是醉了 超级爱坏的 芯片不算很便宜

网友:
刚修了一台神州的,k650s,bios的问题,神州的机器bios也爱坏哦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A:
没3 5v 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怎么会是南桥?

网友:
这机器的桥小还发热大,还不设计散热器 ,工厂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

网友:
现在新款桥坏的还挺多的 以后要多注意

网友:
怎么查到南桥的呢 00

网友:
待机的开启  跟南桥有几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3 5v 跟南桥有关系??????

不是跟他有关系。,我是说了他的故障,,中间维修部分省掉了。自己也蒙。。换桥的。

网友:
现在这些新机器也就南桥跟cpu,bios会出问题,其他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待机不正常,南桥不响应,南桥坏的可能性大,特别是这神的机器……。

网友:
换南桥之前,为安全起见,也得测下一下3V对地阻值,如果短路了,才换南桥呀。

网友:
南桥短路拉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