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怎么通过测量二极体值判断线路或元件好坏

楼主(2017-08-18):
本人小白,不耻下问,大家别拍砖。

通过测量二极体值判断线路开路短路,我知道测量方法是红笔接地黑笔接测试点,但放在手机维修中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比如一条供电或信号线上很多元件,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黑笔具体测哪个元件。

是不是假如判断线路开路或短路了再用具体档位如电容档电阻档测各元件的好坏找出具体损坏的元件。

用测二极体值的方法测电容两端值不同测电阻两端值相同吗,可以用二极体值判断元件好坏吗,怎么判断,除了找块好板一一比较外。谢谢大家

网友:
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原理都一样的,你所问的还是要从基础起搞懂电子原理

网友A:
因为现在很多MCU的IO口里头基本都有反接接一个二极管来保护IO口,万用变二极管档位测到的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测线路通短正常是用欧姆档来测量但是现在一般维修的都习惯用二极管代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现在很多MCU的IO口里头基本都有反接接一个二极管来保护IO口,万用变二极管档位测到的是二极管的正向压 ...

帮忙回答一下问题啊,具体怎么判断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有电路图才好判断的

是直接测最后一个元件判断线路通断吗,可以用二极体值判断元件好坏吗

网友:
对照着点位图,阻值图,和笔记本主板维修测量差不多,对照参考测量

网友:
可以用二极管档测量判断,比如线路上有个滤波电容你用二极管档测对地值或者电容两端  如果电容短路那么他对地值都是0,亦或者是线路上的其他芯片、元件短路造成的线路对地值为0,找到这条线路基本上就好判断了。  你具体找个板子测量一下问的再具体点比较好回答

网友:
我建议你看下基础原件好坏判断吧。迅维网校有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 ... ;orderBy=student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