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大短维修记录

楼主(2017-08-18):
故障:通电大短
检修:经查,是CPU集显供电上管击穿了,拆了后,待机0.019,3VA 5VA正常
      这时下管还有5V电压,拆了8脚IC,依旧
      换了2个新的8脚IC,无果。
      拆了电感,电容处还有电压,基本肯定是VR IC的问题了,拆了,终于没有电压了,
      换了一个号的IC,恢复上管、8脚IC,用自己的坏CPU,结果电流0.4,PCH发烫。
      以为PCH问题,换回原机的U,终于能显示了。
      进系统后,画面有花屏,最终判断是CPU的集显问题。
      换了一片好的U,进系统完全正常。

网友:
这种机子好像坏的很多了

网友:
上管坏,cpu坏的几率很高,有的能显示的,集显也坏,不能进系统

网友:
简单易懂,大神总结的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款机就是坏cpu那块的多。已是通病啦。

网友:
上 管 坏,cpu 坏 的 几 率 很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