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i四大芯片程序

楼主(2017-08-18):
修好的联想一体机B320i程序验证过的,100% OK货。已验证,请放心使用

网友A:
额,这个也是最牛逼机器了,一块板搞四个bios程序,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也是最牛逼机器了,一块板搞四个bios程序,逗呢?

是啊,还得特别小心刷错对象和装错位置;联想特别考验人的耐心

网友(2019-06-15):
今天修联想B320I,换AP5930后还是不良屏。加焊显卡还是相同故障。
刷SPI1的程序不行,
刷了U20的程序后亮机了。
感谢!

网友(2020-02-06):
不知道这个bios能不能上22纳米

网友(2022-06-11):
刷了能触发,但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