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笔记本开机0.8~~~0.9~~~1.2不亮机

楼主(2017-08-18):
早上接到一台华硕A43S的本子,上电0.8~~~0.9~~~1.2不亮机,测量电感电压都有出来,先刷BIOS还一样,后来换了一条内存亮机,各位同行记得这种现象,先刷BIOS不行就换内存,现在把BIOS分享出来,BIOS原装芯片为25Q32BV,现在换了一个如图5,一样的亮机~~~~~

网友:

早上接到一台华硕A43S的本子,上电0.8~~~0.9~~~1.2不亮机,测量电感电压都有出来,先刷BIOS还一样,后来换了一条内存亮机,各位同行记得这种现象,先刷BIOS不行就换内存,现在把BIOS分享出来,BIOS原装芯片为25Q32BV,现在换了一个如图5,一样的亮机~~~~~

网友:
不知是我的网络不行还是迅维的服务器上的人太多比较慢,半天反应不过来,一刷新,好了,变成两个贴子,真是奇怪~~~~

网友:
先换内存  不行bios

网友:
肯定是要先换内存的吧,先刷不科学啊

网友:
这想 说什么    正常 都会换内存试下的

网友:
思路很好,先简单后难。。。。。。

网友:
爱坏电源头的机器

网友:
今天我修到一个集成CPU的华硕笔记本 刷了BIOS好了 开机重启 又开不了 我现在发BIOS芯片看看

网友:
步骤是不是错了   肯定要先换内存啊  老板

网友:
我老婆动作快,接到机子开机不亮一律先拆机,我看时就是主板了,条件反射先刷BIOS~~~~~~~

网友:
先考虑内存,再考虑bios!楼主修机修迷糊了?

网友:
先换内存,再刷BIOS,这话没毛病呀,楼主,搞反了吧。一旦你把原机的BIOS搞坏了,到时故障就模糊了。

网友:
刚注册,太多好文章,看得我眼花缭乱,必须多花点心思了

网友:
现在碰到加电不显,一般都是先把内存换一下看看,看看机器能不能亮.现在碰到内存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先刷bios 再换内存·  嗯 嗯 ·

网友:
估计用万能的橡皮擦一下内存,可以解决大故障了吧?

网友:
可以的老板,先刷bios再插拔一下内存条,666

网友:
不是一般都先换内存么,,换内存比刷bios简单多了

网友:
后盖打开 。 先换个内存,没用才拆机的。  不都这样吗?

网友:
你这修机器的顺序颠倒了吧 从易道难  你这是从难到易

网友:
常好 精华确实不错只是不知道新规矩 始终看不到附件

网友:
我没有发现你的BIOS在那里,你为什么不先换内存试呢

网友:
先排除下内存 看看 这个很像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