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保护隔离不过。板号是《X455LJ REV.2.1》

楼主(2017-08-18):
      华硕X455L插电自己触发从0.01——0.1几——0.2几——0.00掉电后是没有待机了,19V都没有过PJ8803公共端电压了,测试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直接飞过去待机是0.01正常了。但还是不触发,开机键都没有3。3V,刷过一个BIOS了,故障依旧,这种华硕板子又没有图纸,又没有标识感觉修华硕的主板,刷过Bios还不行就没法修了,有谁遇到过吗?,期待中
             订回来EC 换了也是不行。后面从新报价,换板解决了,麻烦大伙了

网友:
测充电芯片的条件呢,那个公共点好像充电芯片控制的、不过很烦心

网友:
查充电芯片 和EC的待机条件。没图纸可以在板上看芯片,查型号。

网友:
充放电检查一下电压。不然就先换一个。不行继续查充放电。都是充放电引起的

网友:
下个点位   查保隔 和待机条件

网友:
订个EC在路上了,回来试试在说,华硕电脑没有标识不好查啊

网友: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绝不会成功!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谢谢支

网友:
你找个点位图  看哈子, 哥哥

网友:
换EC试试吧

网友(2019-10-25):
充电芯片有一个ACOK电压3V看正常不

网友:
822排阻。。。。acok信号看看

网友:
查查充电器芯片的条件,问题应该就在这一块,到时不过保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