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暗屏,换新屏依旧如此

楼主(2017-08-18):
笔记本电暗屏,换新屏依旧如此,可以试着短接液晶屏接口从右往左数第5,6两脚,遇到很多,如果不行就老实的查屏供电的条件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一般屏没坏的情况下就是5,6脚连一起。很省事哦。

网友:
好经验 不错 以前都是修主板的

网友A:
这个只是针对没有背光的问题吧?

网友B:
屏有好多种啊,你接口定义一样吗??这样接会不会有风险啊?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断线的, 再查脚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针对没有背光的问题吧?

是啊  背光调节那边的问题  其他的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
接口有没有要求啊,所有接口都可以吗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都是飞3.3V上去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啊 短接一下就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有好多种啊,你接口定义一样吗??这样接会不会有风险啊?

针对四十针口的 屡试不爽 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啊 短接一下就能正常了?

对 两个直接短接 不过接的时候要注意 你别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两个直接短接 不过接的时候要注意 你别接错了

好嘞  谢谢了 师兄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是联接主板上屏幕接口,还是液晶屏上面的接口

网友:
屏开启和pwm其中一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两个直接短接 不过接的时候要注意 你别接错了

短接的时候一定要看电路图   因为每个屏的屏线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
an平   楼主说的很对     简单省事

网友:
不错。下次遇到就不用拆主板飞线了

网友:
有时候也会缺19V   背光  修的最多的还是背光

网友:
屏供电和屏开启短接在一块吗 ?那样不就一直亮了吗

网友:
暗屏还是很好修的,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按主板屏接口定义来,不能这样简单记脚位的。 万一不一样就出事情了。 暗屏直接量条件即可。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看有没。图纸上有开启信号

网友:
那2个一个是背光开启,一个是亮度调节

网友:
19V有供电的话,借可以短接5.6角的

网友:
检查屏幕供电和 开启信号啊  或者平线  肯定处在这个上面了

网友:
可以下载电路图 看看 电压有没有  高压供电一般是适配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