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42K300”死机维修

楼主(2017-08-18):
主角:海信led32k300
故障:死机。亮蓝灯 按开机无反应,遥控板也一样。
维修:测电源板给主板供电12v正常。再测主板5v 3.3v 1.2v 都没有。。。好吧。电压没出来,简单!
          然后跑线12v进了一个名叫“TPS54426”的14脚芯片里。测得供电正常,EN正常。准备找颗换了。翻了一阵 没有这个芯片。算了,直接改个5v上去。然后见证奇迹。。。这是修好了在拍的,临时想起发个贴,搞点分
好了。最后老规矩。附上程序

网友A:
简单粗暴效果好,买个芯片还不如小板便宜呢

网友B:
是的啊    这板子 5V  3.3V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效果好,买个芯片还不如小板便宜呢

没得这个芯片,买了还得发货等几天。难道等。直接简单粗暴。。。加分啊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    这板子 5V  3.3V 都有

改个12V转5v上,所有电压都有了。。。。加分啊。老铁

网友:
改造的很牛逼

网友:
弄好就是大道理  这小板电流有2A吧?

网友C:
电视机里面的空间大,改动还是很方便的,不过楼主你这个小板也是PWM输出的吗?长时间使用功率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视机里面的空间大,改动还是很方便的,不过楼主你这个小板也是PWM输出的吗?长时间使用功率够吗?

对。这是12v稳5v的模块。应该不会出现功率不够的问题

网友D:
论坛还有修电视的高手了,呵呵电视好修不,维修价格不晓得怎么样

网友E:
论坛还有修电视的高手了,呵呵电视好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还有修电视的高手了,呵呵电视好修不

比笔记本好修多了,电源部分也就那么几个电压

网友:
简单粗暴 电视机好改  信号正常 供电都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还有修电视的高手了,呵呵电视好修不

我感觉电视比主板好修些。主板信号太多了。电视机就那么几个电压,几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还有修电视的高手了,呵呵电视好修不,维修价格不晓得怎么样

电视比主板好修些。主板信号太多。电视就没几个。。收费也不贵。我修这个电视才收费 棕灰棕 。是商家哈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心里有数修得快

网友:
这个转换电压少,感觉比笔记本简单一些

网友F:
楼主不简单,电视都能修的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简单,电视都能修的这么好。

电视比笔记本好修些。。。。。。。。。。。。。。。。。。。。。。。。。。。。。

网友:
改个12V转5v上,所有电压都有...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心里有数修得快,,,

网友:
12伏转5伏的小模块还真要准备些,这多简单,多方便啊。

网友:
这个小板真的很实用。。。。。。。。

网友:
电视比笔记本确实要简单,不建议更改电路,除非用户等得急,以后遇到机会要给它换回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17-09-21):
弄好就是大道理-----------------

网友:
电视比笔记本确实要简单。。。。。。。。。。。。。。

网友G:
牛人,超过27寸的东西很少能修得到
打劫棒棒糖
我们这经常修到。就是好多都难得发帖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人,超过27寸的东西很少能修得到
我们这经常修到。就是好多都难得发帖了

网友:
这个是修液晶的必备配件,有一跳线的更好用,可通过焊点跳线,选择输出1.2V,1.5V,1,8V,2.5V,3.3V,5v,这种更好用方便

网友:
4801的板子坏这个的还是不多,不过海信其它的板子有修过坏这个,

网友(2017-10-24):
论坛里高手多,多多互相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