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笔记本蓝屏维修

楼主(2017-08-18):
客户拿过来的笔记本过来说是蓝屏主,进系统 也是一样的,后面换一个测机的硬盘也是蓝屏,用U盘进PE,进WIOWS2003PE可以进到,但是进WIODOWS8PE一直卡LOGO,也是进不了系统 ,后面拆机,发现南桥发热很热,当是在想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以前维修的时候也是碰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还是从简单开始,换一条内存在测试看看,故障依旧,客户也是在催,马上上BGA台拷一下板试试,后面测试还是PE进不去,系统 依旧是蓝屏,用原机器的硬盘在其它电脑测试是好的,那是机器的问题,然后跟客户说要放下机器修,当时也是忙,客户就是放下来,。下午没有那么忙,拿机器维修,换一个CPU I3试试,果然可以进去系统 ,WIDOWS8 PE也是可以进去,测机一切正常,原来是CPU的问题,它原来的CPU是I5 2450一安装回去也是蓝屏,确定是CPU问题,果断报价400元,不过修这个机器当时没有想到是CPU,因为进WINDOWS2003PE可以进,WINDOWS8的PE进不了,没 有想到是CPU引起问题,后面更换CPU后故障解决

网友:
g470 坏 CPU 很少见啊

网友:
CPU集显部分有故障了  B470集显供电铁壳管短的 遇到好几次  修好能亮 进系统蓝屏 好像论坛上有朋友屏闭掉 CPU集显 你可以试下

网友:
G470 CPU坏的很多,一般都是卡LOGO,很少有蓝屏的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的很多,相比较其他二代的机器来说,这个机器坏U的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非常少见的例子,可能是平时散热没有弄好搞的吧

网友:
二代后坏CPU也不是不可能了  现在的U越来越容易坏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换了CPU还是这个故障后来上BGA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没有碰到过 ,下此碰到看看再说。。

网友:
B470的CPU换过几个 G470基本就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
更换CPU 能解决了 应该是一开始就换CPU试吧  这个CPU是BGA的?

网友:
U坏的比较多哦 我坏过几个 二代的最先出现

网友:
G470 CPU坏的很多,一般都是卡LOGO

网友:
这样的正常,特别是二代的机器 还有就是B470烧乌龟壳的那个机器  有些cpu能点亮  就是蓝屏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是啊  二代i5  容易坏  的

网友:
CPU导致的蓝屏  应该是内部的核显部分损坏了

网友:
联想B470 的机子,我都没修好几台过,建议楼主多试试,很不稳定的哦

网友:
还好 CPu  不是 板载的···

网友:
              蓝屏还和CPU有关啊。。。。。

网友:
目前就是B470 B470E的CPU烧坏的多点。

网友:
把这个“坏的U”放到其他电脑上去呢,或者放到主板没有做集显供电的的板子上试试,有遇到过集显坏了这种情况的

网友:
联想卡logo的碰到的都是硬盘出故障的多,cpu故障的还真没想到!长见识啊。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导致CPU损坏,你要解决源头问题,不然换了CPU用不了多久,又出现蓝屏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少见的,一般都是BIOS和南桥坏多,主要是进PEWINDOWS 2003可以,进WINDOWS8 PE就是不行,这个时候有点误,南桥也是发热太烫开始有点误测了,后面没有那么忙,才找到一个CPU测才确定CPU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坏cpu就是这样·,做系统蓝屏

网友:
CPU 导致蓝屏再 G470上面碰到过好多啦

网友:
因为现在的CPU都有集成显卡,估计都是这个惹的!!

网友:
G470 CPU坏的很多,一般都是卡LOGO 死机

网友:
是的,铁壳容易坏的,这个喜欢坏上管

网友:
楼主,,学习了 ,,,, 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