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23WC

楼主(2017-08-18):
联想LS2023WC不通电,后级5V和22V都没有,测量开关管正常,各管子和电阻都正常,没办法只能更换LD7575BGR,没同型号,用LD7575PS代替,换上去后级有输出了,装上去,联主机测试又不通电了,驱动板是好的,换一片电源高压一体板显示正常,不知道原来的电源板是什么问题,有修过的同行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
应该是负载不够带不起来吧

网友:
在连上数据线不显示时,再测电源板电压。如果电压跳变,那就是带不了负载;如果没电压了,那应该不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另外,这个芯片与ld7575ps是完全能代换的吗?楼下代换过的说说

网友:
俩芯片确定可以完全带换吗            要不换个原型号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