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换外壳换屏螺丝部件你怎么记住位子

楼主(2017-08-18):
苹果手机换外壳要拆掉很多螺丝和部件你怎么记住位子

网友:
有一种小套盒的 下什么螺丝对着位子放螺丝就好了

网友:
厉害了   拆机高手  拆机高手  赞

网友:
哈哈 想着就行了呗  想不着就找小盒子贴上标贴

网友:
连续拆装个十次  肯定 能记住

网友:
有磁体的帖可以记这个、。。。。。或者分开放

网友A:
有磁力贴,在淘宝上或者华强北的新天地那边都有,iphone各系列的都有,拆下的螺丝对着放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磁力贴,在淘宝上或者华强北的新天地那边都有,iphone各系列的都有,拆下的螺丝对着放就行了

多少钱一个 啊                      在哪里买

网友:
这个主要多拆些就熟练了

网友:
这个看来只能靠心细了,想什么绝招估计是有点难了

网友:
                                 拆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马云家买那个记忆垫,还挺好用的

网友:
根本不用拆10次,拆装个3次就能看见螺丝就知道是哪个位置的了

网友:
功多手熟,拆多几次,或拆前多观察久点,就容易记住

网友:
拿自己的机子多拆几遍你就记住了

网友:
我感觉没必要 经常拆装机器的只要拆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就基本没问题

网友:
多拆几个就好了。。。。。。。。。。。。。

网友:
凭经验和方法。。。。。。。。。。。。。。。。。。。。。。。。。。。。。。。。。。。。

网友:
某宝上有专门放镙丝的盒子,而且对应的型号的,搜索一下吧

网友:
不要一下全拆完;我都是一部分一部分拆装的

网友:
多拆几次,每次拆时多记下,几回之后,就大致心里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一个 啊                      在哪里买

20左右啊,淘宝上,或者华强北都有啊

网友:
我一般在桌子上贴两条双面胶,螺丝按大概位置放在零件周围的双面胶上就好了,主要不容易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