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H-LD烧CPU上管

楼主(2017-08-18):
             今天修了块H55H-LD,烧CPU上管,CPU也是坏的,换好上管和U,用一下又烧掉了,真伤不起

网友A:
上管烧还会烧U,上个假负载修,上真U 能烧你怀疑人生的!

网友:
上下管要一起换  还有电源IC也要换

网友B:
上下管要一起换,电源管理最好也要换,最后也要检查自举,上下管G级焊好没

网友:
驱动芯片,周围电路,上下MOS管都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要一起换,电源管理最好也要换,最后也要检查自举,上下管G级焊好没

是的,自举瞬间过大会烧,自举对地阻值偏低也会烧。

网友:
修个板子都不够一个U钱 哈哈 CPU短路的板子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烧还会烧U,上个假负载修,上真U 能烧你怀疑人生的!

                          修起用了一会才又烧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