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25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18):
联想一体机C325 开机不显    电流0.8左右  刷U34 解决

C325 DA0QUDMB6E0 BIOS.zip

网友A:
EC?  还是主bios  这种情况 最后是把所有bios都上传

网友:
这是IO的BIOS的吧。学习下次碰到就简单了

网友:
直接秒杀的机器啊下次遇到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还是主bios  这种情况 最后是把所有bios都上传

显示的BIOS....................

网友:
英特尔 还是AMD啊,    AMD基本显卡比较多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