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强主板网卡无法识别怪了

楼主(2017-08-18):
主板是威强IMBA-h610  无法识别网卡,网卡是RTL8111E  双网卡的 都不能识别   没图纸 不知道怎么测,

网卡图纸测试也发现什么  问题    求助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

供电VDD33供电3.3V正常,VDD10各脚1v。

RTL8111E网卡还需要哪些工作条件

网卡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是 这 快的  问题   检查一下 信号 给哪里的

没图纸  找不到啊,没图纸的一般怎么弄

网友B:
COMS禁用了?碰到过主板禁用了PXE也导致网卡禁用,整个人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禁用了?碰到过主板禁用了PXE也导致网卡禁用,整个人傻了

bios  还原了  也一样,没图纸好麻烦啊

网友:
开启和时钟测量一下

网友:
时钟部分,通讯部分,WAKE换新部分,这些都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