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ssd 芯片读取工具用什么好?

楼主(2017-08-18):
有哪位同行使用过,感觉好用的推荐一下。
芯片

网友:
你要读来干什么呢? 恢复数据的话基本做不到,

网友:
怎么做不到呢
pc3000 flash 就可以做啊,我的意思有没有其他好用的工具。

网友(2017-12-28):
pc3000 有点贵,这个也比较麻烦。。。。。。。。。。。。。

网友:
SPD用编程器来读取,不行的话拆下来吧

网友:
可以用FE,PC3000 FLASH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