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SG/2 REV2.0工控板 的BIOS 开机供电正常跑码,拔掉内存会报警

楼主(2017-08-18):
求:KSG/2  REV2.0工控板 的BIOS  开机供电正常跑码,拔掉内存会报警,复位正常,CPU是478针的

网友:
我搜索论坛没有找到,你去别的论坛或者某宝试试看那

网友A:
淘宝找找吧,这种工控板的BIOS一般很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找吧,这种工控板的BIOS一般很难找。

淘宝找了,也么有哦,连时钟芯片都买不到。。。没法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找了,也么有哦,连时钟芯片都买不到。。。没法修了

那就没办法了,毕竟太难找。

网友:
这种资料基本不可以找的到,慢慢查吧不行看下有板换不

网友:
这种老板子BIOS很少坏的吧,是不过内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