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待机0.16A。非通病维修,板号:12204-1

楼主(2017-08-18):
      DELL3421 板号12204-1不开机,待机电流0.17A偏大.拆开主板摸待机芯片并不发烫。而且待机电压正常。起初以为是主板缺电压导致的。测主板除待机电压外,其他各路电压都没有,且各大供电电感不短路。无意间摸到PCH,发现PCH发烫,没有主供电就发烫?不正常啊,再次判断估计是PCH坏了。上BGA取下PCH,再次上电待机正常了。满心欢喜的换个PCH再次上电,待机还是0.17A.不是PCH问题?不应该啊,既然取下PCH待机正常,那就说明问题肯定与PCH有关,取下BIOS待机正常。换个BIOS待机还是0.17A.头大了。
  停下来想一想,既然去下桥待机正常,装上待机就高,那是不是和桥给EC的某个信号不正常? 那么首先想到的 就是PM_SLP_S4#和PM_SLP_S3#了。如图: 经测试发现了敌情,PM_SLP_S3#3.3V正常.PM_SLP_S4#0V不正常。测PM_SLP_S4#阻值6欧?明显短路啊,追PM_SLP_S4#发现到了三个地方。PCH,EC, 还有就是经PR4607转成PWR_1D5V_EN用以开启内存供电。PCH换过,可以排除了。翘起EC的PIN21脚发现还是只有6欧。到这里基本就锁定故障了。PWR_1D5V_EN来到PU4601, 拆掉PU4601再次测PM_SLP_S4#阻值500多欧,看来是TPS51216坏了。还换一个吧。还好TPS51216有备货,换上再次通电开机一路小跑,完美亮机

网友:
这分析的很仔细了。有基础。。。

网友:
  楼主确实很细心

网友:
厉害 厉害  太细了  赞赞赞   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
电路高手啊 ,这种机器不懂电路的真的不好修

网友:
恩  这个机器修的不错。加分啦!!!

网友:
你这是待机高了吧。。。。。。。。。。。。。。。。。。。。

网友:
最后找到问题 修好就OK。。。。。。。。。。。。。。。。。。。。。。。。

网友:
楼主果然高手  功底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