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楼主(2017-08-18):
苹果a1418待机情况下风扇狂转    开机风扇正常  问题以解决   主板铁盖mos管击穿到至电压直接过去 说以风扇待机狂转开机以后有了控制电压又正常     疑是通病

网友A:
原来是铁壳  待机风扇就转的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铁壳  待机风扇就转的 还真没碰到过

修多了肯定会遇到的。。。。。。。。。。。。。

网友:
是风扇供电MOS管击穿吗......................